讨论!!关于旧桥植锡的方法

楼主(2007-08-16):
各位大虾一定经常碰到旧桥植锡的问题(新桥都是植好了的,就不用说了),一般都是用植锡台定位锡珠。一般取下定位钢网后再用加热的方法使锡珠定位在桥上。用热风枪的话不好掌握好温度。搞不好就听见哧的一声!!桥就拜拜了
想请大家讨论下你们一般用什么方法来植好锡
只局限于加热定位的方法!
方法

网友:
预热台,锡炉!!!!

网友:
最简单的饿就是多找桥来练

网友:
主要取决于你的熟练程度,就好像写字,用左手写多了一样写得很漂亮!!

网友:
土办法 我的风枪是可无级调温的,慢慢上升温度,看到球开始化了,那个就是你需要的温度.这时轻轻敲那块铁皮,产生一点点振动,球就自然到位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