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液晶改按键(加深吧)

楼主(2007-08-16):
修液晶本能有相同数量的按键改是很简单的,可要用5个改成4个,功能还要能用请各位说说思路!只要是按键的问题就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网友:
换驱动板的程序就可以了,一样的板有些程序是五键的,有些是四键的了

网友:
如果按键板上没电阻,二极管的话,改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不管几键的,按定义就行了

现在我就改不好按键板上有电阻,二极管的,4个案件控制一切,但是驱动板上是9个按键,怎么接都是不行啊

网友:
只要有电阻或管的,先去了上面的东东,除接地外都独立出来,这样接起就与没有电阻或管的一样了哈

5键改4键的,可以用AUTO或ENIT只有用一键就可以了,功能都差不多了哈

网友:
这个不用教的,你要有屏的参数和驱动板的电路图一一对应,就OK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不是只改驱动板里面的驱动和屏一一对应就可以吗?再改按键

网友:
晕,,有这么麻烦吗?把原来上面的贴片全拆了.然后对应每个按键去排列过接线,就可以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