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6):
爱国者798HD加电后有光栅,电源指示灯亮,显象管灯丝亮,用手触摸屏幕有高压静电反应,但无字符显示。几秒钟后黄灯闪烁请高手赐叫 谢谢先
电源

网友:
是不是尾板视放部分出现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个信号线,根据你说的显像就是没有信号输入

网友:
最好再详细点,G2电压是多少,灯丝电压多少
有光栅无显示需要检查的电路有很多,一个个检查

网友(2007-11-23):
视频电路问题或信号线,根据你说的显像就是没有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