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FT1708PS液晶显示器工作一会就黑屏

楼主(2007-08-16):
一台TCL TFT1708PS液晶显示器工作一会就黑屏,把开关关掉重开能亮几秒,马上就黑屏,再开又能正常亮几秒黑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应该跟高压板有关,还有就是灯管也有可能!

网友:
看看高压条吧,应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99%原因是高压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