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L-MF767显示器,开机光栅一闪马上消失

楼主(2007-08-16):
TCLMF767显示器,,经检查发现行输出和行菅损坏,换上后电源指示灯亮,但无光栅电源电压55v基本正常,光栅时有时无,正常工作时连开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但关机再开机马上保护,再量电源电压55v基本正常,行菅电压从55v升到180v左右马上保护,这个应该是该机的通病了,搜索以前的帖子就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回帖,请教各位大师.先谢谢了.该机虚焊是比效多!隐蔽,不太好查,但是已经基本查完了

这个应该是TCL的通病,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请知道的师傅告诉我,谢谢!!

网友:
查一下行场扫描块的工作条件,我个人看法有点象高压起保护了。

网友:
看看二次电源的控制极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