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电源真这么难修吗(已解忧)

楼主(2007-08-16):
一台DELL17寸开机不通电
换了保险.开关管用K2645代换、电源IC.开关起动电阻.
但还是开不了机,请问像这样的问题因找哪些电路
IC给控制脚的电阻因是多大.电压是多小
IC供电电压是多小.
IC各脚的电压是多小.
总结
开关管D级起动电阻为时0.8欧姆. (此电阻开路开不了机)
U3842. 3脚外接电阻1000欧姆(此电阻开路开不了机)
U3842 .17脚要有16V左右(太低开不了机这里的电容一定要不漏电,漏电太历害的话也会开不了机)
U3842接开关管G级电阻22欧姆(此电阻开路开不了机)
本次就是因为。U3842。3脚电阻烧黑看不清阻值。
在网上找到相关资料才解除这问题。我换上去的是20多K欧电阻
一直起不了振,更换1K欧解除问题
一个电阻让我头痛了半天,,哎

网友:
不是难修。是你找到故障点

网友:
IC是什么型号?3842???

网友:
LZ你要查一下开关管G极一条线路的电阻元件,

网友:
LZ你把测的数据传上来呀。这样帮不了你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有你们的关心,以后修东西就不会难了。
我就是表达能力差啊。所以一个问题老是说不清。
     这就是我的痛处

网友:
看不懂说的什么,郁闷呀

网友:
3842第三脚是过流检测,一般PWM芯片的过流检测信号耦合电阻一般是0.5-1K。

网友:
就是就是...就这电阻..老是跳动..就是因为一直处如开不了机..
阻值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