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样的内存颗粒可以互换吗?

楼主(2007-08-16):
hynix 146a hynix 128a
hy57v28820hct-h hy57v28820hct-h
korea korea
如果其中一根内存条上的颗粒坏了可以用这其中一个代替吗
内存颗粒

网友:
可以
看芯片容量和位数就OK了

网友:
可以的,是相同品牌,容量,位宽,还有频率的颗粒。如果频率不一样,也可以换,但是要受限于频率低的那个颗粒。

网友:
楼主的是SDR128M的内存吧```肯定可以换的``如果芯片好的换上去肯定可以用`

网友:
可以放心换了,上面不同的代码部分是生产日期。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HY SDR 128M
可以互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准确的说,不应叫生产日期,应叫周期

网友:
上面不同的代码部分是生产日期。HY SDR 128M,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