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BIOS总是失败

楼主(2007-08-16):
一主板跑85不开机,用PCI卡可以,打算给刷下BIOS.谁知道....换了两个芯片都是这

网友:
你那个写的速度,选正常或慢来试试看.

网友:
张先生别只顶啊,看来还是在DOS下用程序刷好.. 我的两块主板啊.

网友:
快慢就是过不了5000,最多10000多,还是死,刷SST的芯片,正常的很..晕死

网友:
看来是你的TOP2004的问题了

网友:
还是用编程器刷比较好。

网友:
没搽干净就这样。我的TOP2004也有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才买的TOP2005也是刷有些BIOS一刷就坏,郁闷哦千万不要再卖这个TOP的编程器了。才买的也退不了货,只有当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