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坏道!如何正确使用硬盘

楼主(2007-08-16):
正确使用好硬盘才是减少硬盘坏道发生,提高硬盘使用寿命的最好方法

   1.硬盘在工作时不能突然关机
      当硬盘开始工作时,一般都处于高速旋转之中,如果我们中途突然关闭电源,可能会导致磁头与盘片猛烈磨擦而损坏硬盘,因此要避免突然关机.关机时一定要注意面板上的硬盘指示灯是否还在闪烁,只有在其指示灯停止闪烁,硬盘读写结束后方可关闭计算机的电源开关。
       2.防止灰尘进入
      灰尘对硬盘的损害是非常大的,这是因为在灰尘严重的环境下,硬盘很容易吸引空气中的灰尘颗粒,使其长期积累在硬盘的内部电路元器件上,会影响电子元器件的热量散发,使得电路元器件的温度上升,产生漏电或烧坏元件.另外灰尘也可能吸收水分,腐蚀硬盘内部的电子线路,造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灰尘体积虽小,但对硬盘的危害不可低估.因此必须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空气中的潮湿度和含尘量.切记:一般计算机用户不能自行拆开硬盘盖,否则空气中的灰尘进入硬盘内,在磁头进行读,写操作时划伤盘片或磁头.
      3.要防止温度过高
      温度对硬盘的寿命也是有影响的.硬盘工作时会产生一定热量,使用中存在散热问题.温度以20~25℃为宜,过高或过低都会使晶体振荡器的时钟主频发生改变,温度还会造成硬盘电路元器件失灵,磁介质也会因热胀效应而造成记录错误.温度过低,空气中的水分会被凝结在集成电路元器件上,造成短路;
      湿度过高时,电子元器件表面可能会吸附一层水膜,氧化,腐蚀电子线路,以致接触不良,甚至短路,还会使磁介质的磁力发生变化,造成数据的读写错误;湿度过低,容易积累大量的因机器转动而产生的静电荷,从而烧坏CMOS电路,吸附灰尘而损坏磁头、划伤磁盘片.机房内的湿度以45~65%为宜.注意使空气保持干燥或经常给系统加电,靠自身发热将机内水汽蒸发掉.另外,尽量不要使硬盘靠近强磁场,如音箱、喇叭、电机,手机等,以免硬盘所记录的数据因磁化而损坏。
      4.要定期整理硬盘上的信息
      在硬盘中,频繁地建立,删除文件会产生许多碎片碎片积累多了,日后在访问某个文件时,硬盘可能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不但访问效率下降,而且还有可能损坏磁道,为此,应该经常使用系统中的磁盘碎片整理程序对硬盘进行整理,整理完后最好再使用硬盘修复程序来修补那些有问题的磁道。
      5.要定期对硬盘进行杀毒
  现在的病毒攻击范围越来越广泛,而硬盘作为计算机的信息存储基地,通常是其攻击的首选目标,为了保证硬盘的安全,应该注意利用最新的杀毒软件对病毒进行查杀,同时要注意对重要数据进行保护和经常性的备份。

   6.用手拿硬盘时要小心
  在日常的电脑维护工作中,用手拿硬盘是再频繁不过的事了.也许这最常见的事情,最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其实,用手拿硬盘还是有学问的,稍有不慎也会使硬盘“报废”的,因此我们在用手拿硬盘时一定要做到以下两点:
      ①要轻拿轻放,不要磕碰或者与其他坚硬物体相撞;
      ②不能用手随便地触摸硬盘背面的电路板.这是因为在气候干燥时,人体通常带有静电,在这种情况下用手触摸硬盘背面的电路板,则人体静电就可能伤害到硬盘上的电子元器件,导致硬盘无法正常运行。
       在用手拿硬盘时应该抓住硬盘两侧,并避免与其背面的电路板直接接触.有些类型的硬盘会在其外部包上一层护膜,它除具备防震功能外,更把电路板保护其中,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担心什么静电了。
       7.尽量不要使用硬盘压缩技术
      我们以前在硬盘空间不大时,总是想方设法节省硬盘空间,例如常见的措施是通过Doublespace、Drvspace命令来压缩硬盘空间.但当压缩卷文件逐渐增大时,这种方法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那就是硬盘的读写数据大大减慢了.随着硬盘技术的飞速发展,磁盘的容量也是节节攀高,目前市场上流行的硬盘空间都在80G--120G左右,现在很难再出现以前那种硬盘空间不够用的情况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使用硬盘压缩技术了.
       8.在工作中不能移动硬盘
      硬盘是一种高精设备,工作时磁头在盘片表面的浮动高度只有几微米.当硬盘处于读写状态时,一旦发生较大的震动,就可能造成磁头与盘片的撞击,导致损坏.所以不要搬动运行中的微机.在硬盘的安装,拆卸过程中应多加小心,硬盘移动,运输时严禁磕碰,最好用泡沫或海绵包装保护一下,尽量减少震动.
     9.使用塑料或橡皮来消除硬盘噪音
       在硬盘转速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如果硬盘被固定在金属托架上或者放置不当时,一旦接通电源,硬盘就有可能出现比较强烈的震动,时间一长,就有可能损坏硬盘的磁头,划伤硬盘的磁道. 为了消除噪音,我们可以利用硬盘上靠近四个角的安装螺钉孔,用弹力大,质地好的橡皮筋将硬盘悬吊在机箱内;如果硬盘是水平放置的,我们也可以利用弹性和尺寸适当的橡皮垫或橡皮柱垫在硬盘下面,以便达到减震的目的.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选用橡皮筋悬吊时,应选取质量好,弹力大且有丝线包裹的那种,最好选用服装上使用的有编织物包裹的橡皮筋,以免橡皮筋失效后发生意外.适度拉紧橡皮筋.并注意安装过程中不要使橡皮筋受伤

    硬盘还是最贵的,因为数据是无价之宝!

网友:
不错!分析得挺全面的!

网友:
供新人们学学。

网友:
新人好多事都不知道的,我就是其中一个了,现在才看到,后悔莫及了

网友:
说的不错哈 不过我以前好象看过

网友:
属于入门级的,含金量不高

网友:
我在加上一条,硬盘用上一年后,把系统安装在系统区C以外的分区上,如是ST硬盘的话用上一年后,把电路板拆下把电路板与盘体的触点区用像皮查掉氧化层

网友(2007-09-19):
有位说过一例技展电源损坏硬盘,造成大量坏道的事。是不是劣质电源也不好

网友(2007-10-31):
我在加上一条,硬盘用上一年后,把系统安装在系统区C以外的分区上,如是ST硬盘的话用上一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