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开机,过两大概半分钟就关了

楼主(2007-08-17):
主板一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过两大概半分钟就关了,但是屏幕上有显示的,然后在开机就开不了.
主板

网友:
重点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
楼主再把现象描述详细一些,此现象是否有规律地重复?

网友:
自动开机是不是你上次没有正常关机?

网友:
我是帮人修主板的.本来开不了机,我用酒精洗了一下,但一插上电源风扇就自动转了DEBUG卡上已经显示26过了,但一下子就自动关机了,然后在开就开不了.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给显卡供电的电压正不正常,如果低于1。5V,就查下供电的场管和控制的358及其周围电路。

网友:
还有就是供电不足啊,电源坏了的话也有可能啊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也容易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