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个修好一个6Y80G的帖子,给大家看看

楼主(2007-08-17):
今天拿到一个6Y80G的盘.用MHDD扫了一个.全盘有分散的坏道.几百个吧.就用MHDD加.加完一遍.扫了一个.没加进去.???怎么加不进呢.
这时我就用那个吃了几个月灰的ISA3000查看了下固件.没问题.又看了下P表G表.P表才1000多点.但是G表却有3000我个.当时我就晕了.G表不是只有加1000个以下的吗.我就清了下G表.复位4个模块.再用MHDD扫时, 没一个坏道.我想问这是不是G表溢出造成的.
有知道的朋友说下好吗.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样修好了一个盘.有点太快了.
就是还有一点.当时G表时3000的记录的都是在盘的最后.看上面的记录的地方是连在一起的..

kuisu12写的《有趣的6Y080修好的过程》。

网友:
chinakevin的一个帖子

6y060l0硬盘,MHDD检测为 Maxtor casipno ,在MHDD下将硬盘跳为安全模式,还是显示Maxtor casipno
连按几次F2,型号识别正常,跳回正常模式,MHDD能识别,测试一切正常.
续:今天又遇到一个金9 80G的,客说在BIOS里不认,不能装系统.一看显示Maxtor casipno
用上面方法解决OK.(难道固件会存在不稳定的现象?)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MHDD还可以修固件~厉害~学到秘籍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内容真的很怪,我还从来没遇见过。G表应该是不超过1000的,能加到3000,真是出奇。还有,2楼说的情况,也令我很惊讶,mhdd的隐藏功能真是让你给开发了,厉害!

网友:
金九的硬盘G表(增涨缺陷表)应该可以加3619个

网友:
不是吧,还第一次听这样的。

网友:
MT的DSP的盘是636,PKR的是3196

网友:
我是没有遇到这样修好硬盘过

网友:
是的,顶七楼的,迈拓金九的盘的CPU都是POKER的芯片,所以G表为3196个
张老的盘的现象也有,就是G表造成的,虽然没有溢出,但是超过一千的话有时也会出这种情况!

祝张老学习更上一层楼!!!!

网友(2008-05-04):
MT的盘G表溢出都会造成全盘有不规则的坏道,一般清G,复位SMART和4项都会解决,MT的通病。

网友:
ISA3000也能修好盘,听师兄弟说不是那么好用,我买来近一年都江堰市没用过.看来还是有点用.谢老张的修盘经验.

网友:
大家有没看到题目啊~~是转的~~楼上的什么老张经验啊~~

网友:
1楼

G表纪录过多或者暴了是出现这个情况的,一般拿到坏道盘首先是看G表,有纪录清之,然后在ERASE,G表的纪录很多时候都是逻辑错误的纪录,并非坏道。G表装少量纪录的时候效果好点,就像一些新手,把坏道MHDD加表后,为什么出现绿点就是因为纪录在G表的原因。针对6Y当然千万不要去G-P,容易转死。

2楼

个人愚见,板子的问题,应该是虚焊吧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在安全模式下按F2 两下就可以认盘了,这个问题是电路板的问题,不是固件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6Y盘的G-P 我还没有转死过一次.不管是一百多个还是七百多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在PCI3000里G表坏道多的话就会检测到硬盘不能就虚.
只能等那个2个灯好了就行了.

网友:
嘎嘎!这样的盘遇到好几十个,有些是跳线的原因,说白了就是接触不良,哈哈!
还有就是6y的盘只要G表和P表是好的只要G没有超过它的容量随便怎么加P都不会死,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