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T86D逻辑门电路的好坏判断。

楼主(2007-08-17):
我有一块ATI X550的显卡,我是新手,按书上的方法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7脚,黑笔点其它引脚,发现1B,2A,3B,4B都为0,按书上的说法,应该是门电路短路损坏。哪么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判定了?这块显卡的故障现象是:开机瞬间正常,但10秒钟内吧画面马上扭曲,就象一个正常的方框,左右不停的抖动,显示器上显示刷新率14.XXX,有时17.XXX,31.XXX不等,我以为是行同步有问题,就顺着D型口的13脚找到了这个门电路。
书上还介绍了另外一种测量门电路的方法:电压测量法,在开机状态下要人为的为输入脚输入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这个要怎么操作呢?附上74HCT86D定义表:
FUNCTION TABLE
Notes
1. H = HIGH voltage level
L = LOW voltage level
INPUTS OUTPUTS
nA nB nY
L    L    L
H   L    H
L   H    H
H   H    L

网友:
补充一下,肯定不是显示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