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S8XE内存供电(已经修复)

楼主(2007-08-17):
原先发过帖的: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2267

昨天向人买了块坏的K7S8XE+(30元),原来的意图是想拆个三极管下来的,呵呵,没想那块板只是电容暴,换了就好了,郁闷。。。我的K7S8XE怎么办。。。
上面的话暂不讨论。
我通过跑电路,对比2块板,发现内存供电电路完全一样。
K7S8XE的:
R2486是“221”,即220欧的电阻--》好办,随便什么板上拆个咯;
Q2225是"t06",即pnp的开关管(2N3906),这个管子难找啊,有什么型号管可以替换吗?

以上是原贴,结果见: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4157

网友:
不难找吧!像K3N、7B、2A等都可以替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管子上的标注吗?请教了,以后就有经验了,谢谢

网友:
是啊,它们都是3906的管子,只是不同生产厂商的标识不同而已。

网友:
呵,谢了兄弟。虽然知道了,但板子上用到PNP的还是极少啊

网友:
传一份3906资料,自己慢慢研究。

PMBS3906(P&T 06)-PHILIPS.pdf

网友:
PDF有了,先谢谢了,有机会找个换上

网友:
细心点就好了,一般找到管子上的印字就能找型号了。

网友:
楼主好运气嘛,有什么郁闷的。再收块板不就得了。我是见了三极管就头大,眼神不好,每次看型号都蛮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