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小弟有事请帮忙

楼主(2007-08-17):
一个ST 7200。7 40G的硬盘。。。没有坏道。。但是从开机到进入系统的速度简直无法忍受。。。用DM填充了磁盘后。。。效果一样。。装个系统得几个小时。。但是能正常装系统。。。只是速度贼慢贼慢。。慢的可以去喝杯咖啡回来。。都还没装好。。。装系统用的是GHOST XP SP2电脑公司装机版的。。用过5。1的版本。。也用了 7。5的版本。。都一样。。。小弟茫然了。。。望高手指点一二。。。
电脑

网友:
去掉网卡试。

网友:
随便哪块主板上都是一样的效果。。。有些板子不集成网卡。。。。

网友:
用MHDD检查是否有很多色块。如果没有或极少要检查其他部分,包括内存。
[
]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这样子,去掉网卡好多了,为什么去掉网卡就好多了呢,还望几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已经确定是硬盘的问题么??
有没有把硬盘挂到别的机上试过??
别的机是指能正常使用的机,而不是换块主板
看过二级缓存打开没有,打开的关上再打开看看。

网友:
听起来挺复杂的。。。咱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