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插槽不识别问题

楼主(2007-08-17):
主板上有2条插槽,都能用,插上一根512的内存后所有检测软件都只能检测到一条槽,空闲的插槽认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不识别

网友:
我之前刚用编程器刷过Bios,是本站提供的,跟我原来的Bios是一样的,但却出现了这个问题。
会不会是bios的影响?

网友:
楼主不是空闲的插槽吗~?~即是空闲就是没插内存啦`?~`没插内存怎么认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