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检正常,有自检声,但是VGA没有输出..

楼主(2007-08-17):
VGA接口有些破损,已更换,但是还是点不亮显示器,
求一个VGA接口的对地阻值及信号电压测量方法..
点不亮

网友:
VGA三色R.G.B都在80欧左右

网友:
R G B 72左右
H V 370左右

网友:
他的接口定义是什么样的
5 4 3 2 1
10 9 8 7 6
15 14 13 12 11
123是RGB 其它呢??

网友:
12,13或13,14 是h,v

网友:
各项阻值都正常,为什么就是点不亮显示器呢,
是主板集成显卡,大家说说怎么排查,我跑线路感觉RGB上面有个3.3V的上拉的.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呀.

网友:
学习中,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看别人的了.

网友:
全部不是,是一个八脚场管坏了,在内存槽附近

网友:
如果确认口焊接没问题
清CMOS刷BIOS

网友:
晕,内存旁边那个八脚的不会是控制显卡的吧

网友:
使用PCI的显卡不亮的话,是不是就是南桥的事了,刷BIOS还有用吗 ?我们修的好多都没修好呀?

网友:
测一下VGA行场控制脚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在启机时按一下DEL,再按一下F10,接着按Y,最后回车一下,就有可能没事了,估计是BIOS的问题

网友:
R. G. B. 100左右
H. V. 500左右
另外再打内存的AD线及32位AD线,看GMCH是否正常,当然打VGA二极体值也可借鉴
刷写BIOS也是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