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的主板无CPU供电无复位,换电源IC也不行~

楼主(2007-08-17):
触发后没复位。触摸南北桥,一点热量也没,看来没工作。于是测CPU供电,发觉供电无,测得上管输入正常,G脚无电压。该板使用HIP6302+6602的电源IC,两个都更换过还是没供电。没头绪了。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电源有没有换过?

网友:
上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先确定上下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哦·~上下管~测过了无短路~而且上管的G极无电压,而下管的G级有~

我开始觉得是电源IC的问题,但是更换了还是不见好~

网友A:
电源IC的Vcc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IC的Vcc有没有电压?

测试过,一个5V 一个12V正常·

网友:
路上的电容呢有没有击穿的?电阻有无开路的?

网友:
会不会哪有短路...保护

网友:
不会吧~~上下管都无短路的迹象~~~

网友:
跑一下G级到IC的线路 看看是否有损坏的元器件

网友:
没核心供电,先查显卡AGP核心供电,再查内存核供电,最后再看核心供电了.

网友:
再看看电源ic边上有没有两头不接地的电容,或是小电阻有没有坏的.再看看vccvid正不正常!!

网友:
LS机位说的我都查过了~确认是电源IC的连上管G极的针脚无控制电压输出。换了三个还是没起色。

网友:
只有查电源IC极其周边的电路了。

网友:
有时钟吗?我碰到过几张这样的板子,包括今天810的板子也这样,无时钟引起无 CPU供电,结果时钟电路修好了CPU也发热了,不知你们遇到过没有,换个思路试一下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IO的问题
或者是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
VID信号电压多少?
8脚  15 脚电压多少

另外就是6602换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