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闪的故障

楼主(2007-08-17):
有个显示器杂牌子17纯平,可以正常开机,但就是显示器上下闪,但是两边向中间部分凹,竖线变成了鱼翅状,字被分成了好几块,我理换过升压电路主供电的滤波电容,故障依旧。请大家指点一下如何修?

网友:
哥们听不明白你的表述呀,弄个图上来看看吧

网友:
这样的标题
这样的内容
小心版主发飙删帖的!

网友:
不高,正常,插上其它的显示器也是17线平的就可以的

网友:
应该查C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