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游戏出现屏幕垂直条(花屏)

楼主(2007-08-17):
出现这种现象有几种可能性,
不玩游戏正常.
游戏

网友:
查软件平台是否正常,查显卡驱动程序及显卡本身的兼容性,查内存及兼容性,查各设备是否过热(cpu、显卡等),查atx电源功率是否够,我想这些应该够吧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坏了啊

网友:
单从硬件来说
显存~~GPU~~~内存~~~供电 都有可能
过热也有可能

网友:
你那什么牌子的卡呀
。。

网友:
屏幕垂直条(花屏)
我市开机的时候有,后来发现是内存坏了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有时开机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