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7 P20显示器高压包的代换型号

楼主(2007-08-17):
型号为:AT2097/18A,查了一下,没找到直接代换的型号,请教大家.
还有就是这台显示器的包也有换过的痕迹,不一定原包就是AT2097/18A,希望大家指出.谢谢!
[
]
显示器

网友:
到这里找找
http://www.jswxw.com/public/main.asp

网友:
没有找到,有人代换过吗?

网友:
你把你要找的型号输入到搜索/询价 那个窗口就行了

网友:
还是不能看出哪个可以代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