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这故障?

楼主(2007-08-17):
开机就是这种故障,比图片稍严重些,因为摄像头反应慢,几秒后就变正常了。V形两边光栅向下展开就正常了。

网友:
换场块无效,一直开机没什么不良,就是开机出现这样画面。

网友:
消磁或偏转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个显示器还是一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
是不是消磁线圈短路了哦

网友:
把消磁线圈取了看看,

网友:
我修过是偏转线圈问题.

网友:
这个跟消磁线圈没什么问题,因为开机光栅不正常,是慢慢展开满屏的。

网友:
是不是偏转线圈漏电了

网友:
难道要换偏转?那成本就高了,有没其他解决方法

网友:
高手来解决一下,

网友:
刚开机有故障,短时间内恢复,不应该是偏转线圈短路的问题,而应该是场电路中有虚焊或电容不稳定的情况,查一下场电路的几个电容,对场电路补焊一下。

网友:
电容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这样的故障到是挺有意思,第一次见

网友:
支持楼上,主要查电容.

网友:
看看场输出电容和场线性调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