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的几组跳线???

楼主(2007-08-17):
第一组:JP4 P3 Power     两个针  <short  enable>  <open disable>

第二组:JP1 Rear usb k/b wokeup  三个针  1-2 Enable  2-3 disable

第三组:JP9 Front usb k/b wokeup 三个针 1-2 Enable 2-3 disable

有见过的帮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如果也有不明白的跳线发上来,我知道的也能帮你解释一下。

网友:
第一个英文意思这样的3电源,不是很明白。
第二个:后面板 USB键盘唤醒(1-2使能用2-3不使用)
第三个:前面板 USB键盘唤醒(1-2使能用2-3不使用)

网友:
1. JP4 奔3电源,短路使用,打开不使用
2。JP1 后USB 键盘唤醒  1-2 使用 2-3不使用
3。JP9 前USB 键盘唤醒  1-2 使用 2-3不使用

1。可能是可以使用两种电源,短路用奔3电源, 打开用奔4电源(带4脚)

网友:
谢谢老师,我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老大就是见识多。
向第一种跳线应该很少的吧?

网友:
过渡期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我遇到有些板子没有这些跳线的。但是不插4pin的辅助电源口照样正常启动,但是有些不行

网友:
对于你说的板子,见机行事,只要知道有这事就行,不需要深究。

网友:
恩,呵呵,这种也没必要深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