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液晶显示器黑屏或拉丝

楼主(2007-08-17):
SONY  S51液晶显示器不定期的无显示,正常时一两个月都正常,不正常也就持续两三天,
症状如下:
    1.使用中突然黑屏,按菜单键也无显示,灯管亮,指示灯亮,关电源几分钟再开启恢复正常,或开关无数次才恢复正常,过不了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又重复如前所述.
    2.使用中出现横向拉丝,然后慢慢加重,按菜单键也无显示,灯管亮,指示灯亮,稍后黑屏,关电源几分钟再开启恢复正常,或开关无数次才恢复正常,过不了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又重复如前所述.
    3.早上开启黑屏.敲打无用.

       是那的故障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
屏的问题多点了吧,就是屏内的电路板有问题了

网友:
SONY  S51我也是用这个样子的显示器,呵呵幸好还好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居多,主板或高压条出问题不会让你用到一个月的

网友:
你换个显卡试试吧  一般出现拉丝现象和显卡有关

网友:
灯管亮的就说明高压板没什么问题,问题很有可能出在驱动板上

网友:
换换驱动板看看,再不行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