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型号是HL1502B-G

楼主(2007-08-17):
有一台七喜15寸液晶,有时开机会白屏,有时又正常.白屏时全部功能键失灵,(有信号时长期白屏),关掉电源后再开又正常.请问有经验的师傅是什么故障?不胜感激

网友:
MCU程序问题

这种问题,不太好解决     我一般是换板子了

网友:
用通用板替代,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不知道通用的扳子要多少钱有块.在有就是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市场有卖驱动板的,你要报清楚屏的型号,买的驱动板才能用

如果你没有换过驱动板可以带屏或显示器过去配板的.

网友:
要是有资料的话就用编程器重写下!不行就换扳子吧

网友:
哥们我还没有搞过跟MCU写程序.拿到人家那搞把。不知道高好要多少钱.我在北京

网友:
个人觉得MCU程序坏的机率大些(白屏时按键不灵多为MCU),可以先刷程序,或用通用板代换

网友:
屏的供电有没测过啊,白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