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问题,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7-08-17):
七彩虹C.NF4X VER1.4A 的板子,声音很小,音箱没问题,有可能是板子的问题吗,我怀疑是驱动的事,因为声卡有声音,只是声音小 我就是想知道,板子有可能有没有问题,哪的问题,谢谢
问题
驱动

网友:
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你的主板是什么声卡?你装对驱动?

网友:
alc880 我想知道板子有可能有没有问题,功放的问题?我咋找不到功放呀

网友:
你确定你装对了驱动吧,声卡跳线也正常的话,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这板没有功放.

网友:
哦,谢谢你了
明天我试试去
还有没有别的意见啊

网友:
声卡芯片如何进行代换?不一样的型号可以互换吗?

网友:
我也有问题了,一个声道无声,一个有声,也不知哪里坏了

网友:
一个声道无声,一个有声.
可能是跳线缺脚,另外可能就是声卡驱动的小喇叭旁边的拉杆往哪个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