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台是如此工作的吗?

楼主(2007-08-17):
我看好多便宜的BGA返修台, 3K左右的,都是很简单的结构...
底下一个加热的,防止主板变形,上面一个风枪吹.....

底下的温度多少度左右合适呢,上面多少度合适呢?

我有一个朋友是做打印机的,有一天他说激光打印机加热棍里面有一种灯管一样的东西,可以发出300多度的热量,我看可以加以应用,价格也不贵....至于上面,我现在有 1600W的风枪.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张先生:
      你好,我一直在查找类似的贴子,也一直在受你的教育,那两个东西我都看过了,不过我觉得他们的加热面积太小了,如果用管子之类的加热,可以做出比较大的加热面积,比如符合ATX板子的标准..
      我刚学维修不久,今天遇到一块主板南桥坏了,正好可以练习BGA,因为我还修笔记本,台机一般不做BGA,但是笔记本经常要做,我想有好的工具是前题,买我觉得太贵了,而且一般价格便宜的东西根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看了论坛这么多贴子以后,我深深的爱上DIY的魅力.

网友:
他们买的BGA预热台才13X13,我的炉子发热面直径18,比他们用的还要大许多。那个红外炉也不小。你可要看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