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我的主板是865pe么?

楼主(2007-08-17):
我买了一块所谓的科脑“i865pe”主板,可是安装过程中发现3、4内存插槽有故障。

开机发现主板model 显示竟然为 springdale g (865g~!?!)

然后使用cpu-z测试结果如图

是bios有错误还是被骗了???

网友:
不是在chipset 里有吗?!你怀疑什么?springdale g 是开发代号。

网友:
我怀疑的是bios是不是有问题呢,内存3,4槽插上内存能识别容量,但是不能用。

网友:
你是用双通还是单通道有问题啊,你说明白点啊,

网友:
bios不能设置单双通道的。...

唉。。。。。。

网友:
按CPUZ的显示是865G。

网友:
你的是新板还是旧板?3、4内存有故障,是什么样的故障?不明白

网友:
model 里面说是 springdale-G意思就应该是865G了。。。可是我的主板上面根本就没集成显卡么。。。另外bios设置里面也有 板载显卡和网卡的 设置,可是板子上根本没有。。。我汗了。

内存故障详细请见http://jxuans.me3.meyu.net/viewthread.php?tid=13357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应该是865G,但没显卡,匪夷所思。

网友:
好象记得865PE的板不支持双通道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绝对支持。。。

我估计可能这板子是 865G拆掉了 显示模块和lan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