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万能钢网,真的是万能的吗?

楼主(2007-08-17):
这种万能钢网真的可以万能吗?
可以植笔记本芯片及台式机芯片的球????

网友:
不是,像台试的865北桥都值不了,好多北桥都做不了的,都要单买

网友:
符合同一规格锡球的应该没有问题,一般台机用0。6和0。76的桥比较集中。

网友:
我手头买的就是.6和.76的
我们老师说笔记本里面也是用的这两种居多...我想珠子可以下去应该就可以了........

我感觉还是得买个网,要不然珠子上不去.风枪一吹就跑了.
今天花了很多时候一颗颗珠子放在801DB上,好不容易放好了,结果加热的时候,850风最小了还是不行,要跑啊,还有好像就算没风,在下面加热,助焊亮剂化的时候珠子也会流..

网友A:
你想得美,连金钱都不是万能的,这世界没有万能的东西.

网友:
兄弟..植球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底下加热的,温度最重要,!这个要慢慢的体会

网友:
那是你焊油放多了!!!

网友:
这种东西不大可能做到万能吧!这个图我能看到哦,呵呵

网友:
顺便问一下?你的钢网孔是固定,厚度是固定,那我要植大小不同的球怎么办/

网友:
我的是风机的,旋转风,焊这个行,吹不跑,852D+,羡慕850的快

网友:
菜鸟,学习 中,比较专业

网友:
风枪头子拿了吹就不易吹跑了

网友(2007-09-30):
引用 网友A:
你想得美,连金钱都不是万能的,这世界没有万能的东西.

同意

网友(2007-12-28):
跑珠关键是助焊剂放太多,一定要薄得不能在薄,风枪吹和下加热都可以,个人倾向于下面加热,这样的话,补珠比较方便,万一有珠粘一起了,拿烙铁沾掉,这时候,这焊盘上的温度已经可以熔化了锡球了,再补上一个上去,就不跑了,很方便就补珠,都能一次就做完

网友:
做笔记本的话0.5的珠也要经常用到的,比如D600的I/O和网卡  钢网不可能万能的,我们这里有将近20快还有一些桥要手工植,你植个DBM南桥才421个点 我前几天植个915GM的1200多个点啊,还不规则,眼都花了,我那个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