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绝对怪病!!!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7-08-18):
酷鱼7代一块!酷鱼9代一块,两块盘均为能分区能做系统(安装和GHOST两种方法),但一从新起动机器系统就没有了,但分区还在!
用MHDD检测竟连一个绿块都没有!!!!绝对是硬盘的病,不是别的其他配件的病!!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
应该怎么修啊!!!!
解决方法

网友:
呵呵,是比较奇怪,还没有遇到过,个人还是建议用MHDD的ERASE试一下,或则用DM的充零做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看指令信息
通过COM口反馈信息修ST

网友:
这毛病倒是在一个不到3G的ST盘上见过,没弄清是什么毛病当废品卖掉了,当时刚学修盘。

网友:
有没有换过机器试下啊

网友:
确实不行就做个自校吧,我觉得ST的自校只要能成功回到50,效果比别的盘的自校好

网友:
跑SF如果不返50就更麻烦了
建议你找个正版XLY做个通病修复先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