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机直接解决三星液晶显示器通病

楼主(2007-08-18):
有哪位高手知道不拆机直接解决三星液晶显示器通病.有的液晶维修网站上有这种维修服务.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的.?

网友:
通过ISP重写MCU

网友:
三星的这种通病,使用专用工具通过ISP重写MCU,多数MCU出现这种故障后是不能写的。拆机维修的情况还是非常多的。

网友:
三星的这个通病的确是很麻烦的,换了MCU也不知道能用多少时间,我碰到最短的就一天 时间,所以有条件的还是最好换个通用板比较可靠

网友:
用在线升级头(可自己做)便可修复,但不能保证能用多久。

网友:
有的论坛上说这个问题换MCU刷程序也用不住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遇到这个问题都是换驱动板

网友:
我就直接换板了...都这么说,解决问题彻底啊.......很多人觉得麻烦

网友:
我的方法是换通用板.保证不会再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如果拆机该怎么修呢?

如果用个半小时或一会.出现白屏,我那不光是白屏,会出现一些横竖条(无图象)或纯红色。然后关机等一会又正常了.如果拆机该怎么修呢?我有两个大宇的显示器都是这毛病。

网友A:
前几天碰到一台十七寸联想的用久了白屏,我换个屏好了,不知道那个屏还能不能修得好,各位大哥高手请帮下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碰到一台十七寸联想的用久了白屏,我换个屏好了,不知道那个屏还能不能修得好,各位大哥高手请帮下忙

你是先修了别的地方没有问题,还是看到白屏就直接换的屏咯.
如果没有看没有地方就直接换了屏的话.说不定你的屏就是好的.是接口问题

网友:
谢谢这位高手的指点,是接口问题修好了,

网友:
可以调CRT  三星.LG的要多少钱啊。。

网友(2007-10-10):
三星的通病可不是那么好做的活啊

网友:
三星的好修!直接换MICOM.外面大把的

网友:
任文军啊,,,那个贴子是俄文哦,,,不过非常感谢你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