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通病

楼主(2007-08-18):
(转载,整理)
智仁815EPT(红色长型板)
约几十块,USB供电有问题,插USB设备很容易烧,机率50%,这个网吧的一百台机器,现在约五六十台我换过USB口,而且此板bios电路极易漏电,一般为用半年以上出问题,导致不开机,一测均是BIOS电池没电,换上以后,故障越发频繁,一两个月后还是没电,只有检修BIOS电路,把相关的二极管换掉才行.

  七彩虹845系列主板
七彩虹一般是包生产线的,很少有固定的板型,所以我也说不清它的具体型号,因为即使型号一样,板子一批一个样子,同样型号,出的板子都有可能有不同之处.
此主板用过一段时间后,很容易出现走A7现象,那么此时内存供电管占80%,北桥空焊10%,其它故障占10%,就是说,只要走A7,大部分为内存供电管的问题.

  ASUS 主板和ASROCK 主板的一个通病
通病为内存供电部分一个4500M的8脚场管,极易损坏,出现无RST及内存不过,走A7 A8的故障,如无此管代换,可直接用线连接其1脚与 5 6 7 8 脚,即可解决。

  GA-8IR533的845系列主板
内存供电的3055和边上二极管易坏,出现无代码

  MS6566   845EV
一款通病不开机无3.3伏电压换7002一个小3级管

  顶星694X主板
此板集成声卡用的是廉价的声卡接口,很容易损坏,用音频接头插次数多以后就会出现音箱沙沙响,此款通病无太好的解决办法,换接口费时费力,在此提醒一句,收旧件不要收这款板子,会赔的

  磐正865PE为绿色大板
磐正865PE这款主板,就是AMD C1-05连跑三次才能正常往下走,而且时间非常长,不要被05现象迷惑了

  科脑P4266A主板
这款主板的通病是用过一段时间以后,IDE 1就莫名其妙的坏掉了.是出厂的通病,没有什么修理的价值了,刷BIOS也解决不了,估计是南桥方面的问题.质保3年可以找售后。

  技嘉845板
这个毛病他跟V星的6566犯的是一个毛病都是没有南桥的3.3V电压 只不过它坏的是一个六个脚的小东西 当待机的时候这个小六脚有紫线过来的5VSB 通过这个六脚变成3.3VSB 如果这个小六脚烧坏 就表现为主板加电触发没反映 只要把这个小六脚的5VSB引到同一排上另两个脚上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的作用类似于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当没有加电的时候,紫色线供电,给南桥产生待机电压,当主板通电后,由橙色3.3V 或者是红色5V,给南桥供电,具体叫什么名字还说不上来。

  七彩虹845PE红色长板
CPU无主供电,电压IC是9238的,经检查供电管和IC都没有问题,无奈之下只好去找了一下9238的电路图,发现COMP没有电压,COMP经过几个电阻与一个五脚的管子相连(应该是场管)这种管子P4系列靠近CPU座的一般都有,换过之后OK!

  众诚845E红色板
不过CPU.给AGP供电场管软击穿.造成内存供电场管发烫.换AGP供电管后全部OK

  SUPERMICR X6DVL-EG
1。CPU2电压的MOS击穿,不能上电。
2。CPU2电压的推动IC6605击穿,开机CPU电压偏低,报警。

GA 主板
很多使用 FAN 5093MTC的电源IC的板,其通病为5093MTC损坏,工作不稳定,主供电部分剧烈发烫,造成死机。
注意问题:1、此IC非常薄,大家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温度,否则非常容易吹坏。
           2、从旧板上拆下的此IC ,基本都是坏的,一定要拿新的去换。

修一个810的扳子走B0不过内存,BIOS刷了,IO换了,最后连糟都换了,最后确定为北桥坏,不知还有没有其他可能

BO与A7都是不过内存,但BO更多的与北桥有关。修法与A7类似

BO大多是线路电容和电阻的问题!少数是北桥的问题!

ASUS P4P800维修纪
接件时故障:点不亮,CPU无内核供电
   检查VID信号电压正常,12V供电正常,负载电阻正常(表示负载无短路)。 开始更换PWM芯片型号ADP3180,换后还是不行,把九只供电场效管都换了,不行
紧接着检查ADP3180各引脚电压,发现12脚电压为0。该脚为软启动延时元件外接引脚,正常时应为3V左右。将其外接的一电阻和电容取下,电压仍然是0V,于是开始怀疑12脚的电压是不是从外部引入的,跟了一下线发现应该是由ADP3180产生的,但是ADP3180又是已经换过了的!看来问题还是在ADP的外围。
接下来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ADP的输出回路,三只双高压MOSFET驱动器ADP3418。测量电阻发现无明显短路迹象,将三只ADP3418逐只更换,终于出现的令人欣喜的D3代码
其实早就应该怀疑到3418,当时考虑到它不是强电流工作元件,不易损坏。所以将对他的检查放在了整个维修过程的后面,要不是可能这张板子早就好了哦
行:P4P800或P4P800SE这个型号的板子我修过好多。很少发现3418K坏的。
一般都是ADP3180坏,或着某一回路的MOS管坏,除非非常严重的,才出现连那个回路的3418K也坏了。

Intel原厂主板上电原理
Intel原厂主板一般都采用SMSC的I/O,存在不上CPU,上不了电的现象,不上CPU不上电,是因为主板设计中要求SKTOCC#信号必须要接地后才能加电。
SKTOCC#信号是在5VSB电压一有就有了的,一般在3.3V左右,好多主板都是用来判断是否有新的CPU的安装。装上CPU后SKTOCC#信号被接地了。Intel的工程师们却用这个信号的电压来判断是否安装了CPU,若为3.3V,就认为没有安装CPU,I/O就阻止了主板上电。由于SKTOCC#信号的PIN脚在最脚上,所以有很多人的CPU都出现了CPU的SKTOCC#信号PIN断针的情况。这样在Inewl的主板上就上不了点了。不得以就得给CPU补针,或者强行把SKTOCC#信号的PIN在CPU上或着I/O上和一个地短路接在一起。这样你的U就又可以在Intel的主板上用了。

INTEL的478CPU设计中,AF26是一个SKTOCC#信号,AE26是GND信号
有的主板会设置一个检测这个信号是否接地的设计,如果这个信号接地,即为低电平的时候,此信号有效,主板得知已经正确的安装CPU,于是允许加电动作。
如果此信号不为低电平,则有此种设计的主板,认为没有正确的安装CPU,所以不允许有加电动作。
一般来说,这是一个保护性的设计

智仁815EPT(红色长型板)
约几十块,USB供电有问题,插USB设备很容易烧,机率50%,这个网吧的一百台机器,现在约五六十台我换过USB口,而且此板BIOS电路极易漏电,一般为用半年以上出问题,导致不开机,一测均是BIOS电池没电,换上以后,故障越发频繁,一两个月后还是没电,只有检修BIOS电路,把相关的二极管换掉才行.

网友:
七彩虹845系列主板
七彩虹一般是包生产线的,很少有固定的板型,所以我也说不清它的具体型号,因为即使型号一样,板子一批一个样子,同样型号,出的板子都有可能有不同之处.
此主板用过一段时间后,很容易出现走A7现象,那么此时内存供电管占80%,北桥空焊10%,其它故障占10%,就是说,只要走A7,大部分为内存供电管的问题.

  ASUS 主板和ASROCK 主板的一个通病
通病为内存供电部分一个4500M的8脚场管,极易损坏,出现无RST及内存不过,走A7 A8的故障,如无此管代换,可直接用线连接其1脚与 5 6 7 8 脚,即可解决。

  GA-8IR533的845系列主板
内存供电的3055和边上二极管易坏,出现无代码

  MS6566   845EV
一款通病不开机无3.3伏电压换7002一个小3级管

  顶星694X主板
此板集成声卡用的是廉价的声卡接口,很容易损坏,用音频接头插次数多以后就会出现音箱沙沙响,此款通病无太好的解决办法,换接口费时费力,在此提醒一句,收旧件不要收这款板子,会赔的

  磐正865PE为绿色大板
磐正865PE这款主板,就是AMD C1-05连跑三次才能正常往下走,而且时间非常长,不要被05现象迷惑了

  科脑P4266A主板
这款主板的通病是用过一段时间以后,IDE 1就莫名其妙的坏掉了.是出厂的通病,没有什么修理的价值了,刷BIOS也解决不了,估计是南桥方面的问题.质保3年可以找售后。

  技嘉845板
这个毛病他跟V星的6566犯的是一个毛病都是没有南桥的3.3V电压 只不过它坏的是一个六个脚的小东西 当待机的时候这个小六脚有紫线过来的5VSB 通过这个六脚变成3.3VSB 如果这个小六脚烧坏 就表现为主板加电触发没反映 只要把这个小六脚的5VSB引到同一排上另两个脚上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的作用类似于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当没有加电的时候,紫色线供电,给南桥产生待机电压,当主板通电后,由橙色3.3V 或者是红色5V,给南桥供电,具体叫什么名字还说不上来。

很多MP3里面的供电部分也用这个东西,用来给电池供电的电路中。

  七彩虹845PE红色长板
CPU无主供电,电压IC是9238的,经检查供电管和IC都没有问题,无奈之下只好去找了一下9238的电路图,发现COMP没有电压,COMP经过几个电阻与一个五脚的管子相连(应该是场管)这种管子P4系列靠近CPU座的一般都有,换过之后OK,故障排除

V星主板供电问题MS-5   MS-7它们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控制内存.显卡.总线

V星主板上的L43.L44损坏引起南桥发热等!

技嘉主板内存供电管15N03易坏

  众诚845E红色板
不过CPU.给AGP供电场管软击穿.造成内存供电场管发烫.换AGP供电管后全部OK

  SUPERMICR X6DVL-EG
1。CPU2电压的MOS击穿,不能上电。
2。CPU2电压的推动IC6605击穿,开机CPU电压偏低,报警。

  GA 主板
很多使用 FAN 5093MTC的电源IC的板,其通病为5093MTC损坏,工作不稳定,主供电部分剧烈发烫,造成死机。
注意问题:1、此IC非常薄,大家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温度,否则非常容易吹坏。
           2、从旧板上拆下的此IC ,基本都是坏的,一定要拿新的去换。

  ASUS P4P800维修纪
接件时故障:点不亮,CPU无内核供电
   检查VID信号电压正常,12V供电正常,负载电阻正常(表示负载无短路)。 开始更换PWM芯片型号ADP3180,换后还是不行,把九只供电场效管都换了,不行
紧接着检查ADP3180各引脚电压,发现12脚电压为0。该脚为软启动延时元件外接引脚,正常时应为3V左右。将其外接的一电阻和电容取下,电压仍然是0V,于是开始怀疑12脚的电压是不是从外部引入的,跟了一下线发现应该是由ADP3180产生的,但是ADP3180又是已经换过了的!看来问题还是在ADP的外围。
接下来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ADP的输出回路,三只双高压MOSFET驱动器ADP3418。测量电阻发现无明显短路迹象,将三只ADP3418逐只更换,终于出现的令人欣喜的D3代码
其实早就应该怀疑到3418,当时考虑到它不是强电流工作元件,不易损坏。所以将对他的检查放在了整个维修过程的后面,要不是可能这张板子早就好了哦
行:P4P800或P4P800SE这个型号的板子我修过好多。很少发现3418K坏的。
一般都是ADP3180坏,或着某一回路的MOS管坏,除非非常严重的,才出现连那个回路的3418K也坏了。

  Intel原厂主板上电原理
Intel原厂主板一般都采用SMSC的I/O,存在不上CPU,上不了电的现象,不上CPU不上电,是因为主板设计中要求SKTOCC#信号必须要接地后才能加电。
SKTOCC#信号是在5VSB电压一有就有了的,一般在3.3V左右,好多主板都是用来判断是否有新的CPU的安装。装上CPU后SKTOCC#信号被接地了。Intel的工程师们却用这个信号的电压来判断是否安装了CPU,若为3.3V,就认为没有安装CPU,I/O就阻止了主板上电。由于SKTOCC#信号的PIN脚在最脚上,所以有很多人的CPU都出现了CPU的SKTOCC#信号PIN断针的情况。这样在Inewl的主板上就上不了点了。不得以就得给CPU补针,或者强行把SKTOCC#信号的PIN在CPU上或着I/O上和一个地短路接在一起。这样你的U就又可以在Intel的主板上用了

网友:
论坛的帖,你复制下来赚分啊?

网友:
呵呵~好象那个通病的帖子进不去了。

网友:
不错呀........我怎么不能在这个板块发贴子???/

网友:
这个好,我收藏了,楼主会不会更新啊.

网友:
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在实践中总结的!!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