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75FT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7-08-18):
在显示的白色的地方有水波纹 2)显示桌面的时候不能满屏显示,而随便打开一个窗口后就能满屏了 3)有时候刚开机屏幕显示的很暗,大约十来分钟就能正常,有时候刚开机正常几分钟后就开始变暗,然后停一会又正常了 4)显示的左边缘扭曲
咋办?

网友:
应该重点查一下供电的滤波电容.二次升压的滤波电容,爱鼓包漏点,还有主供电的和80V的,图象忽明忽暗应查下G2电容和6.3V电容

网友:
这个好像是反馈电路虚焊了,你重点查次级电压反馈部分和同步信号传部分。应该是反馈部分虚焊造成电压稳压性能下降,有时高有时低,同时电源可能没有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