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7-08-18):
EMC液晶显示器
开不了机,通电4分钟左右自己开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修10台这样的机器有,11台是这样的
也不是什么原理
我的解难方法是在电源电路加了个电容
100UF
帮忙分析下为什么加了个电容就一切正常

网友:
呵呵...我的分析是电容漏电.
才在电路中加电容.也不知道我第一次修这种机器是什么搞的
这种机器这病越见越多.
现在修这机器一拿过来就直接加电容
想都不去想了.

网友:
EMC什么型号的机器,你加的电容在哪个位置,这点你没有说清楚
说清楚了大家好一起看看

网友:
开不了机不应该是电容漏电,应该是电容的容量小了啊!

网友:
表达能力实在太差了,不要见怪啊

网友:
这个不是电容漏电,而是电容失容。+12V,+5V,+3.3V的供电电路中的滤波电容失容后,会造成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变差,纹波系数变大,造成MCU无法正常工作。但是电解电容有个特点,随着温度升高,电解电容的滤波性能有所恢复,所以输出的电压又相对稳定,刚好能够满足MCU的开机条件,所以表现为自动开机。液晶显示器内部空间小,长时间使用后其内的滤波电容大部分都失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前几天也接到个机器,冷机一开就是白屏,过几分钟能开起来,使用中也偶尔有无故白屏的现象,拆开一看,发现12V,5V滤波电容已经有点鼓包,更换后一切正常,这个机器的故障分析也就应该是楼上所解释的吧

网友:
应是电容失效所至。你在不加电容的情况下,试试换电容,看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