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北桥虚焊能否修好?

楼主(2007-08-18):
我曾经修过主板南桥 换了个南桥芯片就好了
但后来主板上的北桥虚焊了 维修人员说不能修 要换主板
说主板报废了 不知道是不是不能修
希望专业人事讲存在主板报废一说吗
还是说没有修不好的主板  只有不愿意修的人员

网友:
能修

要有专用的维修工具,植锡板,风枪等

网友:
能修,不过价格嘛.....................

网友:
 能哦!
 控制好温度的高低(太高板和NB直接会爆,太低锡会不化),均匀,时间(如果温度控制得好可以操作久一点),一般在底下加温,注意主板加温的地方可能会变形向下凹!!注意固定好焊台!加温之前可以灌点松香水!

直接加温不一定有效,不行只能重新植珠!   用锡炉也可以!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但是还有就是成本问题。

网友:
北桥???那还不如换板呢,那样才有经济价值

网友(2007-11-16):
我有一块板就是北桥虚焊,在开机前按住北桥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不按就不过,停在D4或者D5的地方。

网友:
北桥虚焊如果没有专业的BGA设备有一定的难度,主要还是温度的高低和均匀程度不太好控制。

网友:
北桥焊接最大的问题就是温度不好控制..高了板子会变形..低了.焊不上..不象南桥旁边有pci槽和ide等东西向个加强筋.不容易变形.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两位朋友的说法,我曾经是因为换北桥虚焊了,重新过锡炉,结果机板变形,而且北桥还是虚焊,只能报废了.

网友:
修是可以,价格可不便宜,要就换板了哦..

网友:
北桥空焊,修复成功率不高,主板及易变型。

网友:
主板先要放到烤箱里烤,烤他24个小时,再来放到锡炉上,这样就会没有问题啦,不会变形啦

网友:
重点是要掌握好做BGA的时候的温度,不能太高,也不可以太抵!

网友:
用风池给主板底部加温,要去掉北桥上的散热片,好多能修好,如若不行就麻烦了

网友:
还是用专业的BGA 焊机才行呀,不知道我们论坛的机器怎么样?好想买一台,,,

网友:
买一台机的价格不知道有多贵啊,也想弄一台来做点事。

网友:
楼主既然换过SB芯片,修好过SB的
那你离修好NB的水平也挺近的哟
学习

网友:
像如果用风枪来焊北桥,温度和加热时间要控制在怎样一个范围呢?不知道有哪位高手能细说下?

网友:
  大哥,那样的BGA机器差不多要二十五万左右一台了!
一般维修的主板的人,呵呵!那个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不过另外用锡炉,技术好也能够弄好!

网友(2007-12-24):
我晕,一把风枪加点焊油就能搞定的事被你们说成什么啦?

网友:
我只是用以个改装的立法风筒就ok.........

网友(2008-02-24):
今天用电炉加热北桥,没成功,用测试灯试过,是北桥虚焊

网友:
修这个东东,机器要好,人要牛叉,另外也还要一点运气,,,,,,,

网友:
关键是成本问题,返修台动辄几千,有设备就要好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