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7-08-18):
打印口不能用,我把小滤波电容拆了还是不行。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什么打印机啊.

网友:
哦我看错了,不是打印机

网友:
是主板的打印接口,那位给点方法。

网友:
测接口对地阻值,把排阻换了,排容摘了,不行就换75232或75185咯

网友:
测接口对地阻值,把排阻换了,排容摘了,应该就到换IO的时候了,再不行换南桥

网友:
排阻是472的,我量过不坏呀。

网友:
我想应该换IO了。不过主板别的一切正常,IO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用表打一下打印口各针脚的阻值,如果有异常就理线路到IO,不行就只有换IO了

网友:
我对地打阻值,1-9为698     10、11、12、13、15为665正常吗?

网友:
查1-17脚的对地阻值,和上拉电压是否正常,上拉电压为5V供电,1-17脚对地有300-500的阻值
阻值异常,更换IO/

兄弟重点测一下16脚,呵呵,上次就遇到16脚对地阻值过大.1600多.

网友:
我拿好板子量,有的对地阻值比这个还高呢。应该阻值没有问题了

网友:
检查打印口背后有无烧伤.打下打印口的对地阻值!.打扫下卫生.不行就换个IO试.在不行.我也不知道了 ~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主板已经修好了~

网友:
怎么搞定的,说一声呀.

你倒是说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测打印口阻止`都正常不``?正常`IO``不行就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