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8-18):
优派VE510S拆卸方法

网友:
拆卸完成,只是不知道各部分电压参数,有高手在的话,帮帮我.

网友:
我的是液晶显示器,优派 VE510S,联接电脑时,图象很暗,请问我应该怎么样去查.

网友:
接电脑时图像很暗,不接电脑时图像很亮吗?还是图像始终很暗?如果图像始终很暗,先按一下OSD(MENU)键,看OSD菜单是不是也很暗?如果OSD菜单也很暗,要查背光电路或灯管。如果OSD菜单很清晰,查亮度设置。

网友:
始终很暗,我拆开后发现在高压部分有点电容明显烧坏,其容量是22P/100V,我用33P的的瓷片电容换上后故障不变,请问下边应该怎么做.是不是不能代换.

网友:
哥们,那好象不是22P的,应该是224,220000P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电容可不可以不要啊.

网友:
而且这个电容的两端在拆掉电容后好像还是处在短路状态.是不是变压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