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77G 色彩不准的求教(已解决)

楼主(2007-08-18):
客户抱来一台明基77g  的17寸存平显示器。。。色彩不准。。。我调过显示器颜色。。。始终调不好。。。请问是什么原因。。。

问题已解决。。小生我修的火死了。。。狠狠的踢了一脚。。。结果莫名其妙好了。。。虽然壳有点踢破了。。不过能好也算值得了。。

网友:
R  G  B三根线接触不良好 或者断了

网友:
你说的色彩不准是色纯度不好还是会聚不好?还是色温方面?

色纯不均匀是不太好调整

会聚不良是可以调整的,不过要有经验

色温选错也会感觉颜色不对

网友:
颜色有点泛黄泛青。。。就好象是很早的老照片一样的色彩。。。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色温,颜色偏泛黄泛青,可以把R颜色加重一些。

网友:
老兄:机子还在吗?你看下G2 是怎么来的.怎么调的?我到处在找这机.

网友:
虚焊或接触不良,虽然一脚好了,很可能复发

网友:
维修也是需要各种技能的,我常用的是拍、捶,踢、摔,最后一招是才是扔!

网友:
都是绝招呀,不敢用.

网友:
故障若再发生,全面补焊视放板

网友:
三基色线或视放IC相关电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