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理解不上去的问题`

楼主(2007-08-18):
昨天我收到一台机箱,说玩网游很卡`当时他那个机器也是中标了`从做下系统OK但是顾客拿回去不到`2个小时又打拿回来说上Q就掉线`我又开始查问题从装Q装不上从做N遍系统还是不好使`无从下手啊`外设全部拔下还是不行,后来怀疑是硬件有问题我都换了还是不行`刚开始以换过N个数据线还是不行`换最后一个数据线的时候奇迹出现了`上Q不掉了`我到现在都理解不上去到底是为什么那些数据线不好使`只有那一条好用`难道是硬盘也\挑数据线`?

网友:
与主板应该是无关,我朋友也遇到过,后来按了一个老板本的Q好用了!
老师说可能是因为接线盒有问题或者数据线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