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些帮我看看这两个东西正常吗

楼主(2007-08-18):
图中红线所指管管都是P3055LD
我的SB插上电源不接通的时候就开始发烫了
数字看不清吧?从上到下依次为:0V,1.25V,0V。1.25V,3.3V,2.5V

网友:
测主板20pin的ATX接口第1--->3.3V    4---->5V

网友:
PS:所有的维短路的修都要排除点解电容漏电的情况!就是看到不爽就电容就拆掉!
SB+5V/SB+3.3V短路的还修个P啊~ (*^__^*) 嘻嘻……!开拆!拆到不短路为止!

SB+5V/SB+3.3V短路的维修
1)拆除网卡芯片     大家拆的最多的东西!
2)拆除防伪芯片!    华硕的ASUS-?V星的MS-?
PS:其实他们都不是什么防伪芯片,就是一个电源管理IC,控制全板的触发,电压,复位!
3)拆除SB3.3V的三端稳压管      这个会造成SB+5V/3.3V微短!
4)拆掉南桥

ATX+5V短路的维修
ATX+5V   红色        ≥200Ω(Intel/Lenovo370主板≥70Ω)
①I/O
②CPU核心供电上管DS极导通
370主板,因为370的CPU核心供电用的是ATX+5V,478以后的都是用的+12V了!
③网卡芯片        惹祸的东西!
④电压IC         电压IC的VCC来自ATX5V
⑤COM芯片        主板上唯一用到+-12V +-5V的IC!
⑥USB口        最简单方法是把USB口的跳线拿掉!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夜雨 写的太好了 基本把3.3和5v短路都写全了 哈哈

网友:
我测了3。3和5V都没有短路

网友:
帮我说说啊,我感觉有两个脚是0V,应该很不正常

网友:
十三老大总结的好,又学习了,

网友:
s刚刚申请这个中国维修网站,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不容易呀,想看都看不见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SB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