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接口问题??

楼主(2007-08-18):
一块845GL主板,打印机接口打乱码,打印机没问题,打印机接口供电都正常,换I/O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张工解答.说说怎么回事?
主板

网友:
这个你首先要打一下LPT接口对地的二极体值,看看有无异常,如果你更换了IO那么极有可能是LPT口后面面排容或排阻不良.

网友:
维修不说 提醒一下~
有可能是驱动程序兼容性的问题!
更新相关的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