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迈拓硬盘不认盘的故障

楼主(2007-08-18):
一个迈拓40G硬盘。。。能上电。。。开机能认到。。但BOIS里也能认到。。只是一闪一闪的。。。查找了一下。。硬盘容量为零。。。
电机能转。。。不知道怎么办了。。。。。
用IDE转USB线连到电脑上。。能认到新硬件。。但认不出分区。。。。
[
]
电脑

网友:
建议用MHDD扫描一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明显古件原因
直接用PC3000检查呀

网友:
咱还是生活在温饱边缘的人。。。哪买的起什么3000呀。。。

网友:
兄弟
修盘肯定要工具
没有工具,在高的高手告诉你怎么修,也是白搭

网友:
去网上下个ISA来用三,又不用给钱

网友:
ISA的便宜,修好5、6块就能赚回来,不投资怎么赚钱,舍不得孩子讨不到狼,o(∩_∩)o...哈哈

网友:
是啦,应该买工具,PC3000多钱有知道的吗?谢谢了.贴子不错,顶顶????#*#*(#(#@$(@#)@)($*@($@&$&*(%)($)(^&$%_$^($0*)

网友A(2007-11-06):
我以与见过同样问题,还没有修好

网友:
ISA的300多吧,PCI的1000多

网友:
还是这么贵,兄弟,还是买过一个的好,反正也不开修理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