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65,915主板维修经验

楼主(2007-08-18):
1.我们这有几个网吧全用的是华擎865GV的板子,现象是开机不跑码,有的机子一会北桥就巨烫,有的温度正常,换北桥两个供电管15N03全部正常,有个别机子还有内存供电管烧了的,这种板子我修了好几十块,可能是华擎选场管时质量不过关。
      2.今天修好一块华擎915的板子,型号是P4DUAL-915GL,这个机子故障很奇特,冷机开机可以使用一两个小时后自动正常关机,热机一开就自动关,找了散热,电容及IO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后来热机下测下PS-ON端电压,在2.0V左右摆动,跑了一阵线路,发现边上有一小电容漏电,拆掉后一切正常.(板子选料还是蛮关键,一个很小的东西困扰我好几天.)

网友:
请问一楼的,你是怎么判断小电容漏电的呢?

网友:
第二个实例不错.思路正确,

网友:
LZ    电容漏电怎么查呀

网友:
这都让你查得出来,楼主您真是太“油菜花”(有才华)了。

网友A:
回复三楼的,我这个板子修了好几天,什么东西都差不多换了,后来发现机子好像是点了关机按钮一样正常关机,才想到去量PS-ON的电压,跑了阵线路,发现在边上有个小电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拆了,量一下有点漏电,而机子也一切正常,现在正在使用呢!!!

网友:
谢谢LZ学到很多`这么细微的地方你都能找到``厉害``

网友:
LZ很细心
这对于修板是很关键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三楼的,我这个板子修了好几天,什么东西都差不多换了,后来发现机子好像是点了关机按钮一样正常关机,才想到去量PS-ON的电压,跑了阵线路,发现在边上有个小电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拆了,量一下有点漏电, ...

请教大侠正常情况下PS-ON端电压应该为多少??还有你是怎么测量出来电容漏电的?(用万用表在什么挡位上,值为多少算漏电?是否用取下来测量?) 望回复,谢谢了!!!!!!!!

网友:
一般为5V、3.3V左右
贴片电容的漏电判断一般采用替换法

网友:
这都让你找到了

网友:
希望楼主多发一些贴子

网友:
那么多小电容
让你碰到你当天买彩票保证中

网友:
这不是什么稀奇事,在工厂修板通电时就会量这个3.3V 的电压,待机电压低就会考虑到待机转换电路,南桥,然后就是下掉这个电容.

网友:
将万用表调到欧姆档的20K档,然后用万用表的两只表笔,分别与电容器的两端接触(红表笔界电容器的正极,黑表笔界电容器的负极),如果显示值从“000”开始逐渐增加,最后显示溢出符号“1”,表明电容器正常;如果万用表始终显示“000”,则说明电容器内部短路;如果始终显示“1”(溢出符号),则可能电容器内部极间开路。

网友:
开机电压不稳定  会自动关机.学到经验.

网友(2007-09-26):
不错 都北桥(NB)哈哈

网友:
只要对地的小电容一般可以取掉开机的 可以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电容漏电不好查,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