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问题

楼主(2007-08-18):
看到大家都在说刷BIOS,刷BIOS是不是和安装主板驱动一样,它和主板放电有什么区别之处?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相关大着呢!就本人理解BOSS是驱动和操作系统与硬件打交道的桥梁,而BOSS才和硬件直接打交道。刷BOSS的危险是存在的,弄不会毁掉你的板子,所以要慎重!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点啊,还是不明白

网友:
怎么就没人教我吗?我是真的不明白啊

网友:
http://www.biosrepair.com/
你到这网站里或自己找些资料来仔细学习一下吧。根据你问的问题,估计你对BIOS没什么认识。这坛子里的高手甚多,一些比较初级的问题就没必要麻烦他们了。象你这样子问法,他们要么得花很多时间仔细地来给你“上课”,要么就会陷入有可能会误导你的嫌疑~~~~~~

网友:
BIOS不等同于驱动

呵呵,楼上的网站我以前也经常上的,很好的,可以好好学习一下的。
驱动装错了可以重装,但BIOS刷错了也可以重刷,但比驱动麻烦,曾经我刷一块技嘉的板子的时候就因为区别了一个字母就点不亮了,呵呵,那BIOS还是焊在主板上的,麻烦啊。。。。

网友:
简单说:操作系统要操作硬件时它并不直接访问硬件,而是发出指令给BOIS,由对硬件进行操作然后把结果返回给操作系统。BOIS实质上一堆指令程序的集合而CMOS只是存放着指令的工作参数(BOIS访问硬件要用到的)。主板放电只是清除了CMOS中的以前设定指令参数,回复到默认值。

网友:
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BIOS是英文"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的缩略语,直译过来后中文名称就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它的全称应该是ROM-BIOS,意思是只读存储器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其实,它是一组固化到计算机内主板上一个ROM芯片上的程序,它保存着计算机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的程序、系统设置信息、开机上电自检程序和系统启动自举程序。

其主要功能是为计算机提供最底层的、最直接的硬件设置和控制。BIOS设置程序是储存在BIOS芯片中的,只有在开机时才可以进行设置。CMOS主要用于存储BIOS设置程序所设置的参数与数据,而BIOS设置程序主要对技巧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进行管理和设置,是系统运行在最好状态下,使用BIOS设置程序还可以排除系统故障或者诊断系统问题。

在我们计算机上使用的BIOS程序根据制造厂商的不同分为:AWARD BIOS程序、AMI BIOS程序、PHOENIX BIOS程序以及其它的免跳线BIOS程序和品牌机特有的BIOS程序,如IBM等等。
目前主板BIOS有三大类型,即AWARD,AMI和PHOENIX三种。不过,PHOENIX已经合并了AWARD,因此在台式机主板方面,其虽然标有AWARD-PHOENIX,其实际还是AWARD的BIOS的. Phoenix BIOS 多用于高档的586原装品牌机和笔记本电脑上,其画面简洁, 便于操作。

有人认为既然BIOS是"程序",那它就应该是属于软件,感觉就像自己常用的Word或Excel。但也很多人不这么认为,因为它与一般的软件还是有一些区别,而且它与硬件的联系也是相当地紧密。形象地说,BIOS应该是连接软件程序与硬件设备的一座"桥梁",负责解决硬件的即时要求。一块主板性能优越与否,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BIOS程序的管理功能是否合理、先进。主板上的BIOS芯片或许是主板上唯一贴有标签的芯片,一般它是一块32针的双列直插式的集成电路,上面印有"BIOS"字样。586以前的BIOS多为可重写EPROM芯片,上面的标签起着保护BIOS内容的作用(紫外线照射会使EPROM内容丢失),不能随便撕下。586以后的ROM BIOS多采用EEPROM(电可擦写只读ROM),通过跳线开关和系统配带的驱动程序盘,可以对EEPROM进行重写,方便地实现BIOS升级。

BIOS的主要作用详解

1.自检及初始化:开机后BIOS最先被启动,然后它会对电脑的硬件设备进行完全彻底的检验和测试。如果发现问题,分两种情况处理:严重故障停机,不给出任何提示或信号;非严重故障则给出屏幕提示或声音报警信号,等待用户处理。如果未发现问题,则将硬件设置为备用状态,然后启动操作系统,把对电脑的控制权交给用户。

2.程序服务:BIOS直接与计算机的I/O(Input/Output,即输入/输出)设备打交道,通过特定的数据端口发出命令,传送或接收各种外部设备的数据,实现软件程序对硬件的直接操作。

3.设定中断:开机时,BIOS会告诉CPU各硬件设备的中断号,当用户发出使用某个设备的指令后,CPU就根据中断号使用相应的硬件完成工作,再根据中断号跳回原来的工作。

深入了解 BIOS

一、BIOS中断例程 即BIOS中断服务程序。它是微机系统软、硬件之间的一个可编程接口,用于程序软件功能与微机硬件实现的衍接。 DOS/Windows操作系统对软、硬盘、光驱与键盘、显示器等外围设备的管理即建立在系统BIOS的基础上。程序员也可以通过 对INT 5、INT 13等中断的访问直接调用BIOS中断例程。

二、BIOS系统设置程序 微机部件配置情况是放在一块可读写的CMOS RAM芯片中的,它保存着系统CPU、软硬盘驱动器、显示器、键盘等部件的信息。 关机后,系统通过一块后备电池向CMOS供电以保持其中的信息。如果CMOS中关于微机的配置信息不正确,会导致系统性能降 低、零部件不能识别,并由此引发一系统的软硬件故障。在BIOS ROM芯片中装有一个程序称为“系统设置程序”,就是用来 设置CMOS RAM中的参数的。这个程序一般在开机时按下一个或一组键即可进入,它提供了良好的界面供用户使用。这个设置 CMOS参数的过程,习惯上也称为“BIOS设置”。新购的微机或新增了部件的系统,都需进行BIOS设置。

三、POST上电自检 微机接通电源后,系统将有一个对内部各个设备进行检查的过程,这是由一个通常称之为POST(Power On Self Test,上电自 检)的程序来完成的。这也是BIOS的一个功能。完整的POST自检将包括CPU、640K基本内存、1M以上的扩展内存、ROM、主板、 CMOS存贮器、串并口、显示卡、软硬盘子系统及键盘测试。自检中若发现问题,系统将给出提示信息或鸣笛警告。

四、BIOS系统启动自举程序 在完成POST自检后,ROM BIOS将按照系统CMOS设置中的启动顺序搜寻软硬盘驱动器及CDROM、网络服务器等有效的启动驱动器 ,读入操作系统引导记录,然后将系统控制权交给引导记录,由引导记录完成系统的启动。

所谓BIOS,实际上就是微机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asic Input-Output System),其内容集成在微机主板上的一个ROM芯片上,主要保存着有关微机系统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系统信息设置、开机上电自检程序和系统启动自举程序等。

BIOS的功用

BIOS ROM芯片不但可以在主板上看到,而且BIOS管理功能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板性能是否优越。BIOS管理功能主要包括:

1. BIOS中断服务程序

BIOS中断服务程序实质上是微机系统中软件与硬件之间的一个可编程接口,主要用来在程序软件与微机硬件之间实现衔接。例如,DOS和Windows操作系统中对软盘、硬盘、光驱、键盘、显示器等外围设备的管理,都是直接建立在BIOS系统中断服务程序的基础上,而且操作人员也可以通过访问INT 5、INT 13等中断点而直接调用BIOS中断服务程序。

2.BIOS系统设置程序

微机部件配置记录是放在一块可读写的 CMOS RAM 芯片中的,主要保存着系统基本情况、CPU特性、软硬盘驱动器、显示器、键盘等部件的信息。在 BIOS ROM芯片中装有"系统设置程序",主要用来设置CMOS RAM中的各项参数。这个程序在开机时按下某个特定键即可进入设置状态,并提供了良好的界面供操作人员使用。事实上,这个设置CMOS参数的过程,习惯上也称为" BIOS设置"。一旦CMOS RAM芯片中关于微机的配置信息不正确时,轻者会使得系统整体运行性能降低、软硬盘驱动器等部件不能识别,严重时就会由此引发一系统的软硬件故障。

3. POST上电自检

微机按通电源后,系统首先由POST(Power On Self Test,上电自检)程序来对内部各个设备进行检查。通常完整的POST自检将包括对 CPU、640K基本内存、 1M以上的扩展内存、ROM、主板、CMOS存贮器、串并口、显示卡、软硬盘子系统及键盘进行测试,一旦在自检中发现问题,系统将给出提示信息或鸣笛警告。

4. BIOS系统启动自举程序

系统在完成 POST自检后, ROM BIOS 就首先按照系统 CMOS设置中保存的启动顺序搜寻软硬盘驱动器及CD-ROM、网络服务器等有效地启动驱动器,读入操作系统引导记录,然后将系统控制权交给引导记录,并由引导记录来完成系统的顺利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