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显示器的颜色问题

楼主(2007-08-18):
显示器出问题了。显示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有时会突然从全屏幕显示变成只有中间那三分一地方显示(就好像调节过屏幕宽度一样)~~过一段时间自己回复正常,有时要等好久~~为什么回这样~~有救吗?

网友:
故障表达的不是太清楚,能再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MCU或屏线不良。

网友:
可以用驱动板测试一下,确定问题的所在,区分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