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在故障如何检修呀?

楼主(2007-08-18):
G1G2灯丝都正常,就是RGB电压好象太高,调高G2有光栅,这样的机子该检修哪里呀?
显示器的故障表现为指示灯高,无图像.
显示器

网友:
第一沙发。哈哈,俺是来学习的。刚刚起步。

网友:
把具体测量的电压报出来,大家才好判断。好与坏,高与低,这样的标准是无法判断的。

网友:
楼主把刚开机时的各种声音报一下,电源的各组电压测量值贴出来,大家帮你修

网友:
R\G\B的电压是在66V左右,是不是太高了?
G1在负30V左右,应该正常的吧?
显示器尾板上有两个主要的视放块,一个是LM1269,还有一个是LM2469。替换过LM2469,没有效果。
测LM1269各脚电压如下:
1. 1.6V 2. 1.6V
3. 1.7V 4. 0V
5. 1.6V 6. 1.6V
7. 1.7V 8. 0V
9. 3.6V 10. 0.1V
11. 5V 12. 5V
13. 1.1V 14. 1.2V
15. 1.2V 16. 1.2V
17. 0V 18. 0.1V
19. 0.2V 20. 0.2V
21. 1.4V 22. 3.2V
23. 0.3V 24. 0.9V

网友:
查一下LM1269的第9脚供电部分.应是在6.5V左右.最好看看是不是上面接的电解漏电太大.

网友:
G1应是负电压才对吧,30太高了,RGB电压只要相当就没什么大问题但不能等于尾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