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声卡,左声道无声

楼主(2007-08-18):
集成声卡,一个声道有声音,一个声道无声音,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现在用外接声卡呢

网友:
先把主板上的音频接口换了,如果还是老样子说明声卡芯片坏

网友:
同意楼上的,接口最容易接触不良,先换掉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左声道的跳线没插了?

网友:
跳线没错,其它就不知道了

网友:
把两个声道的信号换一下,就可判断到底是声卡IC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补充一点,驱动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