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的退ATX电源排针?

楼主(2007-08-18):
偶尔要退去ATX电源的20针插头,换个座子,不知如何操作? 还有硬盘的电源插头怎么退比较容易?
硬盘

网友:
拿个针或者镊子把2个卡脚按进去一点就可以退出来,然后再把2个卡脚挑出来就OK

网友:
我有专门的模具,直接剪了,然后再做簧片.

网友:
同意#2的,也可以用大头针.以前试过,关键是要细心

网友(2007-10-27):
就是用2楼的方法别不是很好

网友(2008-01-10):
用小椎子把卡脚按进去 就可以退出来了

网友:
用针按着 用力向外拉 就可以了。。。。。。。。。。

网友(2008-03-04):
最好用的是用修钟表的一字螺丝刀,一边拉线,一边往簧片上压,很容易的

网友:
用锯条,磨一下,当然要用砂轮机磨,非常好用的,要有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