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45E MAX IDE口故障

楼主(2007-08-18):
一块MSI845E MAX主板两个IDE口都无法检测到硬盘。 换过数据线和硬盘还是不认。南桥温度比较高,测IDE口和南桥相连的线的二极体值在900左右,是不是南桥坏了?谢谢(我是菜鸟,如果违反规矩,请谅解)
硬盘
主板

网友:
很有可能,再仔细查查各信号线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虚焊,用手压住南桥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