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点不亮

楼主(2007-08-18):
各位大侠!我手上有一块杰微845PE的板子!不触发,风扇不转,南桥很烫.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挂南桥的可能很大喔。

网友:
谢谢了!!我也有这种想法.干脆就把它挂了

网友:
我的QQ是68524638,各位有兴趣可以加我

网友:
我也想问此类的问题``可看到“基本规范”里说`不能问这样没“营养”问题``所以就先不问了``好在可以返厂..修好回来看看换了什么东西``只能 是慢慢学....

网友:
南桥挂的可能非常大,这样的问题这里问的太多了。以后还是先搜索一下吧。

网友:
没有触发只有第9针待命+5电压通过三端稳压管变为+3.3V供电给南桥,还有纽扣电池供给南桥CMOS电路,应该先查三端稳压管和它一线的电阻和电容.再查南桥旁边的32.768晶振,排除接地电容损坏,测量三端稳压管V-OUT,如果对地阻值为0,基本南桥挂了!

网友:
新手区那有写的阿,没开机情况南桥发烫,多半挂了

网友:
能返厂就尽量自己不搞哈

网友:
南桥挂了,到新手区看看吧

网友:
返厂最好,以免扩大故障面。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