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AG 796FD2

楼主(2007-08-18):
MAG 796FD2 故障现象开机有图象,但行幅场幅皆拉宽,不可调,十秒后黑屏,指示灯一黄一橙闪着,此时行扫描行管C极电压降为0V,高压行管有205V左右,查遍行场电路皆无收获,无奈之下换包换行场IC故障如故,各位大虾,救命啊!!!!!
[
]
黑屏

网友:
一黄一橙闪表示是处在待机状态,会不会是CPU控制部分的故障?刷个ROM试一下吧!

网友:
你查查给行偏转行管供电的场效应管有没有工作

网友:
你试试降低二次电源电压,是不是高压过高保护了。

网友:
我看到过一个MAG770PF的. 行不可调是S较正电容电路有问题.如果黑屏就看看高压反馈电路(调节二次电源的电路)有无问题!
最主要看下电容.这里的电容要求比较好
[
]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
首先纠正一点该机的型号是796EF2,对不起俺搞错了.
俺也想刷个ROM但没该机的软件.
出现故障时行偏转行管供电的场效应管没有工作.
S较正电容电路每个都量了,没问题.
高压过高保护电路怎查,是否将TDA4586的2脚吸空,本人试过无效.
没办法

网友:
我记得张老发过一个贴子里面有好多显示器的ROM,我不记得有没有你要的机型了,你自已搜一下吧。

网友:
刚刚申请这个中国维修网站,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